这两个信号什么意思

楼主(2012-11-30):
其控制原理为,SUSP#经过反相产生SUSP信号,SUSP信号当系统处于S0-S1状态时为低电平,系统处于S3状态时为高电平
S0-S1       S3  这两个信号 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
S0是开机状态,所有设备全都打开。S3是睡眠模式

正解

网友:
S0是开机状态,所有设备全都打开。S3是睡眠模式

网友:
S3# 休眠控制信号: 电源层控制。当进入S3(挂起到内存)

网友:
南桥上的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