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PQ2和PU3A 怎么工作的

楼主(2012-11-30):
就是那个双三极管和393比较器是如何工作的? 请高手赐教 谢谢@

网友:
看似升压电路,是不是给LED背光用的电压

网友:
这个我也没学好啊

网友:
就是升压电路,vh应该是28v左右,你看看,隔离保护应该是n沟道的管子

网友:
我觉得是适配器检测电路。

网友:
自举 升压 电路

网友:
保护隔离用N沟道MOS管用的吧,,,这种机器很特殊,保护隔离独特的设计思路

网友:
发表一下个人的看法吧  错误的请拍砖指正哈  :
VIN经过两个电阻分压,使比较器的3脚大于2脚,比较器输出高电平,输出的高电平去到两路,一路经过PR25对PC16充电,直到比较器的2脚电压高于3脚,PC16开始放电,比较器发生翻转,输出低电平,直到2脚低于3脚,再次输出高电平,循环工作; 一路去到双三极管,轮流导通两个双三极管,对PC23进行充放电,产生一个叠加电压,到达VH……………………你的图有点模糊,原件号看的不是很清楚………………

网友:
藕合电容+二极管升压电路

网友:
我 刚上网看到  以前知道  好久没接触了  你看 看是不是这样  工厂上班 没机会研究了.....

网友:
就是升压电路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