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连三极管都不会测了,求助

楼主(2012-12-01):
打印机一块电路板,跑线路跑出了两个标有"C1Y"的三极管,据说是KSC1632   60V/100mA 硅NPN三极管。
由于线路简单所以就在线测量了(应该和开路一样),数字表二极管档(电阻档啥屁也测不出来)正反测6项。
Q1     Rbc=780 Rbe=785 Rec=1800,其他三个方向无穷大。
Q2     Rbc=785 Rbe=791 ,其他四个方向无穷大。

是不是有个坏了,哪个坏了?为什么?

补充内容 (2012-12-3 14:34):
感谢朋友的解答,很多人提示要放电和开路测量,如果三极管拆下来测还是如上数据,说明什么问题?或者说ec间到底该不该测出数值(手头只有数字表,而且其显示的数值也说不好表示什么意思)?

补充内容 (2012-12-3 16:12):
由于三极管的c极接的是接线柱,插头拔掉,应该相当于开路了,所以我也就没有拆焊。

网友:
要先放电再测吧

网友:
板子拆下来了,早就没电了。我不明白的是e->c能测到内阻,c->e就测不到,是什么原因?

网友:
我看这两个都是好的!

网友:
要测试三极管 一定要拆下来测试的  在板上面测试不出来的  无穷大的  肯定是坏了

网友:
不会,我学习一下!、

网友:
Q2可能坏了,最后拆下再量一下!

网友:
把管子拆下来测一下不就知道了吗

网友:
既然拆下来了   直接扔掉得了 要想学 就去网上还有教程   我也经常复习的啊

网友:
假如是在路测量的话,可能两只都是好的。假如是拆下来的话,第一个可能是带阻三极管;第二个应该是好的。(耐压除外)

网友:
数字表测管子不好使。两管相同,因外围偏置不一样测量结果不一样是很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