秒杀神舟_天运Q1600

楼主(2012-12-01):
接到Q1600,上稳压电源,待机电流0A.    拆后壳,发现....电源插座中间脚断了. 用烙铁焊上. 装回后壳,插电开机电流一路冲,开机进系统OK.......

网友:
楼主,捡到钱了,,,

网友:
这个可以秒,必须得秒,呵呵!

网友:
电源接口内芯又不会受多大力,怎么会断了呢?

网友(点评):
那种头爱坏

网友:
用铜线加个筋才能用的住,单用焊锡还会开

网友:
还以为啥问题呢,秒··········

网友:
这么简单,细心是关键

网友:
好,好一个秒杀,有点太简单了吧

网友:
秒杀啊,,,,呵,,,细心

网友:
这故障秒的好,关键是照相机起到了作用(清)

网友:
收了多少大洋?

网友:
这个就别发了吧

网友:
兄弟很幸运啊 很轻松啊

网友:
楼主太走运了,我们什么没有遇到这种事呢

网友:
我还以为什么经典故障呢,看完你的贴,我突然也有发秒杀贴的冲动,哈哈

网友:
呵呵,哥太牛了,这么经典的问题,估计一般人都搞不定。哈哈。

网友:
楼主走运,捡到死鱼了。

网友:
不错啊!运气好咯  呵呵

网友:
秒杀+运气,呵呵,做这行的,像这种情况还是有机会碰到的。估计机主本人也是很彪悍的类型。。。。。。。。

网友:
这样处理很容易返修的

网友:
运气好,但是跟楼主的细心是分不开的,要我就直接拆完了

网友:
这种很爽啊,羡慕啊

网友:
楼主走运,捡到死鱼了

网友:
速度啊,秒杀先

网友:
神州的机器如果是认不到电池的话是什么问题呢?
之前是键盘按键有些按不了,之后换了个EC,键盘是可以用了,但是电池用不了 了!!!郁闷

网友:
如果只是简单的加焊,还会返修的

网友:
运气不错啊,为啥我就遇不到呢,最近老是修些二修或者三修的板,麻烦死了,板上的零件基本都焊过,也不知道原来是不是这些元件。郁闷

网友:
这是赚钱最爽的  最容易的 4

网友:
有可能是客户插的太有力了,时间长了才断的,焊上以后有可能还会出问题,可以有刀子在电源头上飞一个线,飞到主板上,这样就不会有力太大而断了

网友:
修一次40,反修一次又得40

网友:
貌似华硕也用这样的头,很多都是直接插穿了,跑来换电源头的,哈哈,捡钱啦

网友:
这个真没必要发个帖什么的,楼主自己藏着心里乐吧

网友:
修到过类似的故障好几个,华硕的居多。

网友:
运气真好啊

网友:
怎么会断呢,难道是用锯子锯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