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4551G 不跑码

楼主(2012-12-01):
是BIOS问题吗?
这个机器BIOS 好像有通病吧
希望没错
下个试试
通病

网友:
显卡 216-0772000

网友:
我修过一台这个机子,电流跑到1.4左右,刷BIOS好的

网友:
小电池有电吗

网友:
这个机器电流上到1.4左右 ,说明CPU 没工作,有可能是CPU的问题或者CPU 座子的问题,但这个机器的CPU 不一定好找,首先应该考虑加焊CPU座子,加焊不行的话,就刷BIOS ,只要做了这两项,这个型号的机器绝对可以修好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