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硬盘的两个问题!

楼主(2012-12-01):
一:硬盘前几G有坏道,好的,删掉前几G的分区,把活动分区做到后面,用GHOST做系统OK。现在的问题是用U盘的“从本机硬盘启动”就可以启动系统,但在BIOS里直接设置成硬盘启动就提示找不到系统。我现在的解决方法是用安装版系统盘再装一次系统,等复制完文件重启电脑时进入PE系统改BOOT文件。想问下还有没有更简单的办法让我省下复制文件的时间。
二:这里有一个WD3200AAJS的硬盘A,线路板被强力破坏,但里面可能是好的,最近找到个型号一样的盘B,B盘里面全是坏道,现在想试下把这个B盘的线路板装到A盘上,结果认不到盘,请问下还要怎么设置?或者根本不行。把两个硬盘的资料发下给大家看看,大家帮帮忙:
硬盘             MDL                      S/N                        DATE                  DCM                  DCX                     R/N
A盘  WD3200AAJS-00L7A0     WMAV2M417885    20DEC2009     DHNNHT2CG      1008LM777        701590
B盘 WD3200AAJS-00YZCA0   WCAYU0824718    08MAR2010     HHNYHTJAGN      2Y01Z04C4        701640
这两个的硬盘的线路板能互换吗?

网友:
电路板不能互换

网友:
这都不一样的,怎么换

网友A:
这两块板不能互换,不代表就报废了。
我也回收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两块板不能互换,不代表就报废了。
我也回收的。

你在哪里,堆得多了一起发给你。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在哪里,堆得多了一起发给你。

在深圳,迅维培训这里。

网友:
询问一下硬盘的回收价格,尽量详细点,我这里有维修淘汰下来的大量硬盘,几百片吧

网友:
貌似还要换一下原板上的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