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 V130进水 维修

楼主(2012-12-01):
客户拿来一台 DELL V130 进水机 , 进水后客户自己用吹风机吹了下 ,还可以用,用不到几分钟,挂了。拆机发现进水位置在开机按键附近,不是很多,直接烤板先,烤完通电 无代机。心暗喜 应该没有什么大问题  烧个保险之类的  报价200   客户二话没说  叫修  测保险正常  隔离保护正常  查3v5v 芯片 是51123 跟51125是同用的 3v5v电感没有短路 WIN 19V  VREF 3脚2V  线性电压 VREG3  5正常 没有3v5v输出  换个51125 OK  输出3v5v 待机正常 按开机  不触发测触发键只有 1.8V 低了  查图纸这个电压时由线性电压 VREG3 3.3v 转换而来  查到有个断线  接上OK 。

Dell V130.pdf

网友:
这个就搞了两百啊

网友:
楼主修的不错,进水的机器维修时就是要细心。

网友:
很不错,要是我肯定又要换个按键了,啥时能像楼主这么好的技术啊

网友:
楼主修的不错,进水的机器维修时就是要细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