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SONME 350开机无电

楼主(2012-12-01):
今天接收EPSONME 350不通电,测量主板D1击穿,为此类机器通病。
通病

网友:
我今天遇见一个 不过没找到D1在什么位置 请麻烦提供一下谢谢

网友:
找到D1了是坏了请问能用什么替换啊?

网友(2013-01-06):
我也有一台ME 350不通电。找什么替换,谢谢。

网友:
去爱普生主板上找找吧 HP1280.1180不通电就是在HP的机器上找的

网友:
我今天也接到一台, D1 测量 通路 ,看不出什么型号 ,求解 ,听说ME330用的是SK16 不知道一样不啊

网友:
我用ss16换上了 可以用 开机了

网友:
我也换了 ,悲剧的是,电源开始吱吱响 ,F2烧 , ,泪奔了,不知道哪里又短路了,导致---D1两个触点测量短路 ,D2两个触电短路......我运气差么?是不是不连电机跟喷头就会烧板子啊 。。。。。郁闷啊

网友:
测量 输入 ,2脚1脚 40V正常 .2 3脚 40V报警 ,测量2.3脚直接短路 。。。不知道还有价值没..

网友:
求图纸 求图纸

网友(2013-02-13):
直接换板稳妥一点。最好有个图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