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各位师傅请教液晶高压包的好坏判断?

楼主(2012-12-01):
8脚高压包的好坏判断,请各位师傅给点经验?谢谢!

网友:
第二张图,脚位按从上往下看,左边1、3脚为一组,4、6脚为一组,这两组 阻值几乎为0算正常,只要没明显烧焦,2、5脚为空脚。

右边只有两个脚,为高压输出。两脚阻值为700左右。若无穷大为开路,若只有几欧为短路

网友:
好样的,解答非常详细

网友:
对2楼的观点有所不同,1.3、2.6这两组阻值几乎为零不等于正常,因为这两个绕组线相对大,匝数少,短路了也基本为零。更准确的方法是用电感表测量,这两个绕组的电感量一致才能说明是正常的。

网友:
神马都是浮云

网友:
原来是这样看的。算是学到东西 也

网友:
哟西 所得四类

网友:
学到东西了 谢谢

网友:
一般来说低压一端不太容易坏掉。。。大部分都是高压端开路了。。。。

网友A:
还有一个方法就是:拿外接灯管测,当接上外接灯管时看那组灯管没有全亮只半节或一小节。如果是上面那组那就说明上面那组的变压器有问题,如果是下面那组的话,那就是下面那组的变压器有问题。      这是个人经验。

网友(点评):
好,我感觉还是这样比较好判断,也实用。

网友:
外接灯管时,要取消保护电路吧,不然亮一下就黑

网友:
小心被当灌水处理

网友:
谢谢各位师傅!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还有一个方法就是:拿外接灯管测,当接上外接灯管时看那组灯管没有全亮只半节或一小节。如果是上面那组那就 ...

好经验,我也是这么检查的,还有坏的高压包,好多都有烧焦的痕迹,细心就能看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经验,我也是这么检查的,还有坏的高压包,好多都有烧焦的痕迹,细心就能看出来

恩   是的。。。。

网友:
回答的太清楚了谢谢

网友:
大部分都是高压端开路了

网友:
也比较容易 引脚虚汗

网友(2017-01-03):
每种高压包阻值斗不一样的,一般都是测图片右边两个脚的阻值

网友:
就是看阻值  和  查看外表有无烧伤 用鼻子闻闻

网友:
灯管正常  就换高压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