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Z99S不触发

楼主(2012-12-01):
接顾客一台华硕Z99S的笔记本,板号是A8E/A8S/F8S,故障现象是插上电源自动上电,电流到0.19A就马上掉电到0.03A,然后不能触发!没有3.3V,5V,把3.3V的输出节点断开后3.3V,5V就正常产生,说明3.3V后级有短路,但3.3V供电的地方太多了!现在还没有修复此机!有人遇到过这种情况没有?请指教!

网友:
你测下对地阻值,多少,如果真的短路,就加个3.3V电压,电流限制到1.5A  然加到你断开节点的后继供电端,用手摸摸IO、南桥、网卡、声卡等等可能是3.3V供电的芯片,看看有没有发烫的,发烫就取掉,如果芯片不发烫,那就摸摸主板上的电容等等可能导致短路的元器件!!!!!!!!

网友:
同意楼主的说法,高手,这个只有自己慢慢的拆。

网友A:
此机已经修复!6227坏了,更换后一切正常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此机已经修复!6227坏了,更换后一切正常了!

是不是待机芯片ISL6227坏了

网友:
这款机器对我映像最深的就 是待机开关 你们懂的 一台300爽啊

网友:
6227不待机,北桥显卡供电的吧。

网友:
用烧机大法!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待机芯片ISL6227坏了

不是待机芯片。是北桥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