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师 求助啊!!!!!

楼主(2012-12-01):
就是一些AMD的主板  CPU复位 供电的什么都有了  BIOS也刷了   就是死活都不开机。。  信号 都量过了          现在还需要量哪里??   小弟不懂    大师救我。

网友A:
这就是传说中的复位正常不跑码了,有点难度灰常难搞,只有往总线、BIOS还有拆外设方面考虑了。

网友:
全面扫扫!今天我也遇到的   后来内存的3.3V断线了,后来补了一下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就是传说中的复位正常不跑码了,有点难度灰常难搞,只有往总线、BIOS还有拆外设方面考虑了。

  好滴

补充内容 (2012-12-3 11:11):
总线具体是?

网友B:
最头疼的问题就是这个,,干桥不行就扔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最头疼的问题就是这个,,干桥不行就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