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触发,待机正常。求救

楼主(2012-12-01):
我这有台SONY的,现在不触发,待机3,5V正常,无短路及腐蚀,测开关有3.3,按下开关有跳变,接着查到EC的PWRSW#_r有3.3,按下开关也有跳变,接着查PWRBTN#给南桥的信号,测得只有1.6V,这里是不是有问题呢,后面的也不输出了,南桥PM_SLP_S4#没有发出,估计就是PWRBTN#这里出了问题,不知道是被拉低了,还是EC问题还是桥问题?求思路对不对!

网友:
把这个脚断开试一下不是就知道什么地方有问题了吗,

网友A:
PWRBTN# 1.6V不正常,你要看下是EC输出的问题,还是被南桥拉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PWRBTN# 1.6V不正常,你要看下是EC输出的问题,还是被南桥拉低了

嗯,我去看看

网友:
南桥32.768波形测过了没有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