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开机蓝屏 报 0X0000007B什么意思?

楼主(2012-12-01):
一台联想的sl410
笔记本
电脑装完WIN7,打好补丁重启电脑就蓝屏报 0X0000007B 错。是什么原因啊!!
win7

网友:
是什么驱动 显卡吗还是?? 开机按f1 进去改下接口试试 不行的话 你重新换个系统吧

网友:
硬盘模式不对吧

网友:
用的原装驱动,也改了硬盘模式。进PE也进不去额,换了硬盘,内存啊

网友:
内存也换吧

网友:
硬盘模式啊

网友:
对,去bios改硬盘模式吧

网友:
进BIOS改一下硬盘接口就行了

网友:
问题是改了也进不去啊进PE也进不去啊

网友:
在bios 里面改成 ide 或 achi 即可

网友:
把硬盘模式改成兼容

网友:
改了默认的方式,下了个联想专用的的WIN7系统。就成功了。下驱动下了半天

网友:
驱动问题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