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400 时不时掉电

楼主(2012-12-01):
故障:
有时候进了系统才掉,有时候刚按了开机键屏幕LOG刚显示就掉了,经过拆机把 “触摸板、开机版、键盘的总线拔了” 然后就不掉电了, 但是每次只要插了电源,就会自动上电并自动进入BOSS检测硬件,请问一下不插 “触摸板、开机版、键盘的总线”自动上电正常吗,如果正常的话 差不多就确定是这个原因造成的掉电了。

补充内容 (2012-12-11 16:01):
谢谢大家的回答,我把整个C壳换了以后 好了!

网友:
以前也修过这问题,你量一下开关的二极体,可能是开关板的问题,没有正常关机他就会自动进入BOSS检测硬件,

网友A:
是键盘短路了吧??你换个键盘试试

网友:
线不插 我接了外接键盘,正常进入系统以后 我用键盘正常关机的,把电源拔了重新插 还是自动上电(键盘、触摸板的总线没插)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键盘短路了吧??你换个键盘试试

就没有装键盘

网友A:
自己动上电应该是主板电池没电了,有时候也是一接电源就自动上电的。你看看时间是不是正确的,BIOS是不是恢复到出厂模式了?有些DELL机子 恢复到出厂模式的话,要重新设定过才行的。广达出的主板都会那样。你可以试一下:一开机就按FN+X 试试。

网友A:
DELL 1400的。你就换上面的那一套开关板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自己动上电应该是主板电池没电了,有时候也是一接电源就自动上电的。你看看时间是不是正确的,BIOS是不是恢 ...

同意楼主,高人。

网友:
引用 网友A:
自己动上电应该是主板电池没电了,有时候也是一接电源就自动上电的。你看看时间是不是正确的,BIOS是不是恢 ...

刚换的COMS电池,时间保存。

网友:
引用 网友A:
DELL 1400的。你就换上面的那一套开关板吧。

嗯,只能先试试了。

网友A:
DELL 1400 的肯定是了。自动开关机。。就是开关那套开关板的问题,我遇到过。。你跟排线一起换吧。

网友B:
开关跟那触膜板排线一起给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DELL 1400 的肯定是了。自动开关机。。就是开关那套开关板的问题,我遇到过。。你跟排线一起换吧。

嗯,先去同行找一套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开关跟那触膜板排线一起给换了

嗯,先去同行找一套试试

网友:
问题还没有解决,

网友:
先去同行找一套试试

网友C:
CMOS电池有电没  自动上电 一个一个往回插  看插到谁掉电 就是谁  开关有问题  可以先不按开关试下啊  用表笔哗啦看还掉不

网友:
引用 网友C:
CMOS电池有电没  自动上电 一个一个往回插  看插到谁掉电 就是谁  开关有问题  可以先不按开关试下啊  用表 ...

这才是高手啊,思路很明确

网友:
还有C壳引起的掉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DELL 1400 的肯定是了。自动开关机。。就是开关那套开关板的问题,我遇到过。。你跟排线一起换吧。

就是多媒体开关的问题  你可以用WD40洗下就好了   遇到好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