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BENQ本子的G86-703-A2能用G86-731-A2代换吗?

楼主(2012-12-01):
请教BENQ的机器的G86-703-A2能用G86-731-A2代换吗?

网友:
怎么没高手指点小弟啊!??

网友:
用731是不是有点浪费???

网友:
应该是可以代换的 但是换771不行

网友:
原装731忒贵,我怕用不了,买了一片703测试的!但愿别出问题!

网友:
731 可以换 我用过

网友:
是不是明基 R56的 换771需要改个电阻
同意楼主:
5.0
江苏鸿宇
同意楼主:
能否说一下改哪个电阻?

网友:
有的机器能代换 有的就不行 我估计你的这个机器够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