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板子上BGA的小芯片的焊接疑问

楼主(2012-12-01):
南北桥、显卡这些大的BGA芯片的焊接,自认做的成功率应该还算可以了,反而这些小的芯片焊接一直弄不明白用什么样的方法好些,特像高手兄弟们请教下。像BGA的EC芯片、显存颗粒、BGA的网卡芯片,这些板子上的BGA的小芯片大家都是用什么方法去焊接的?我一般都是风枪去小头 用大头吹下来,BGA机器焊上去,但是这样烤的面积比较大,容易加热到板子上的其它大的芯片。 希望这方面经验的丰富的兄弟 能指点下,在此先谢过了

网友:
我一般也是用风枪吹上去的。不过我感觉用焊台去上的话应该可以的。把芯片边上都粘格热胶就行了。不会掉的。好的BGA焊台一般不会掉件的。

网友A:
直接上BGA也不会掉啊,上风嘴用小的嘛

网友B:
感觉还是风枪好

网友:
用风枪吹的话 ,一般温度跟风速控制在多少?因为这种小芯片我做的比较少,还没养成什么规律,风枪取跟上需要注意哪些地方?兄弟,麻烦指点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觉还是风枪好

风枪一般温度跟风速要控制在多少?取的时候是无铅的,需要温度跟风速一般多少?上的时候重做过已经变成有铅的了,这时候温度跟风速分别要控制在多少?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直接上BGA也不会掉啊,上风嘴用小的嘛

那兄弟,你一般用风枪还是用BGA做?这种小的BGA焊接的芯片,在做的时候都需要注意些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兄弟,你一般用风枪还是用BGA做?这种小的BGA焊接的芯片,在做的时候都需要注意些什么?

一般都是用风枪啊,风枪吹不掉的就BGA了,毕竟那个东西开机的时候电表跑得那是比刘翔还快啊,

小芯片都一样,不用保护,除非旁边有胶的插件,不然就直接上啊,上风枪选小的合适的风嘴就行了。只要上风吹不到的地方,是不会掉件的,如果掉件证明你的下风温度设高了,我这里最高是250度。

网友:
还没有掌握到这个技术。

网友:
还没有掌握到

网友(2013-01-01):
拆用风枪,焊接用烙铁

网友:
小芯片直接风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