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E420 风扇报错

楼主(2012-12-01):
大家碰到过吗  怎么解决

网友:
问题描述的真简单啊,风扇既然报错,那么风扇开机的时候转吗?是转报错,还是不转报错

网友:
不是里面没插报错吧

网友:
直接处理,我遇见过一台,  处理风扇好的,希望有用,

网友:
清一下风扇应该能好、、、

网友:
这个应该换风扇就可以了。

网友:
报错就换了呗,不过可以先清理下看看

网友:
先换个风扇看看!!!!!!!!!!!!!!!

网友:
风扇不转了,要更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