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3 跑代码00 的问题

楼主(2012-12-01):
今天修到一台 IBM T43 开机不显示 跑代码00 各个电压 供电都正常 最后怀疑是南桥 于是把南桥 重新 焊接一般 机器 亮了
不显示

网友:
你全部压力肯定亮了 焊下CPU供电芯片看嘛

网友:
楼上的头像给力

网友:
怎么没有人顶

网友:
南桥虚焊了,代码 00 就是没跑,是CPU没有复位,加焊下南桥,挺正确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