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联想E40的问题!求助!

楼主(2012-12-01):
接一台联想 THINKPAD E40 I3 机器!
故障描述:机器可以点亮 到读硬盘那步 只有光标在闪动!
维修经过:首先考虑更换硬盘,故障依旧;其次考虑BIOS,重新写 重新更换BIOS,故障依旧;再次考虑南桥,更换后故障依旧。
请高手分析帮助!!谢谢!

网友:
换个硬盘试下没有

网友:
我修到过的问题是 不管怎么装系统就是蓝屏 连主板也换了 全部也换了 就是CPU没有换 最后就是 U坏了 哎 搞死人

网友:
楼上太牛了..那你这样不是搞死人了?

网友:
硬盘的主引导记录丢失 重写主引导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