掉电

楼主(2012-12-01):
       从讯维回来快一个月了,一直都没修到有图纸的主板,今天修到一片有图纸的,一起分享一下。

同行拿过来的板型号是G31-M7  TE,说不跑码,我听了就没按徐师讲的先打阻值,量有没有短路,直接插诊断卡,插上电源后发现诊断卡上12V和3。3V的灯都亮,所以我觉得应该算是串路,但和徐老师讲的又不一样,具体算什么我也不知道,于是在讯维网上下了一张G31-M7S-V6发现和这块板布局是一样的,于是打开图纸找12V和5VSB相关的电路,一直找一直找,找到了PD4
file:///C:/Documents%20and%20Settings/Administrator/Application%20Data/Tencent/Users/505628998/QQ/WinTemp/RichOle/M[VA{A}7P{H)A7L6P)MYY`8.jpg
测了一下击穿了,拆了找一个换上,12V的灯不亮了,然后触发马上掉电,然后强行加电,摸到IT8712F-S很烫,于是找了一个型号一样版本不一样的换上去,能触发了上电,但不跑码,测了一下电压,内存---桥----总线-----都有电压,CPU没有,量了一下上下场管的G极发现都没电压,于是在图纸上找到CPU供电芯片

量了供芯片供电正常,量到芯片开启脚17脚,发现没电压,于是在图上找PWM-EN的信号来源,
file:///C:/Documents%20and%20Settings/Administrator/Application%20Data/Tencent/Users/505628998/QQ/WinTemp/RichOle/6%I@]_NZ[1QJH4_175Q63_4.jpg
如上图要想PWM-EN为高电平必须满足下面的条件

当测到三极管Q40时,B极为0。9V,但C极仍为3。3V,果断换下,然后上电顺利跑码、、、、、、
打算上实物图片,提示太大,无法上传。第一次发帖,水平有限,有不足之处请各位多多包函。
       最后感谢徐老师在讯维时的耐心指导,谢谢、、、、、

网友:
发出来怎么是这个样子,图片顺序怎么和没发的时候不一样,郁闷、、、、、、

网友:
还得学发帖额

网友:
好好学习,多发点基地机密出来。

网友:
正在迅维学习哦,希望出来也能和你一样修出故障板,祝生意思兴隆

网友:
实地有这么牛呀. 出来就能修主板.

网友:
如果是我 就先换 CPU供电管理芯片了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