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发现多台电脑掉声卡驱动,你们遇到没?

楼主(2012-12-01):
最近发现多台电脑掉声卡驱动,你们遇到没?

今天有三个客户把电脑拿过来说没有声音,打开一看是声卡驱动掉了, 重装驱动后正常使用, 一连三台,即检查是不是病毒所至,然用金山。360。瑞星等都没发现病毒。 然后发现他们统一的一点就是都装了360。不知是不是又是360升级所导致的问题!!

网友:
没有 啊    都没接到一下这么多掉声卡的

网友:
360  不能用啊  我也遇到过  360安全卫士 很垃圾

网友:
引用 网友A:
360本就是一个垃圾软件!我从来就没相信过!

那是用金山好还是电脑管家好啊

网友:
真没有遇到过   重新打下驱动可以了吗?

网友:
我感觉都是客户不会用什么360,金山什么的,乱禁止什么的,再加上都是免费的软件,我还是相信我们中国人的老话,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所以我给客户一般不装,平常心用电脑被,中毒了再装被,大家还说是啊,本身现在的系统盘里都是许多垃圾软件再里面,恨死了,只要微软的原版才是最纯的。。。。。。

网友:
我遇到一个声卡驱动掉了再也装不上,郁闷死了,还一直丢那里没去看呢

网友:
我一直用360都没什么问题,请把360更新到最新版本!

网友:
这个倒是没有发现,是不是纯属巧合?

网友B:
我的那台查到原因了,是进水了,声卡驱动装不上,换了几个芯片都一样不行
算了,直接上usb声卡好了,搞的累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那台查到原因了,是进水了,声卡驱动装不上,换了几个芯片都一样不行
算了,直接上usb声卡好了,搞的累 ...

呵呵,哪里进水呀

网友:
我遇到一个声卡驱动掉了再也装不上,只有重装

网友:
恩掉驱动最麻烦了

网友:
没有遇到过,声卡驱动应该好装

网友:
没有发现。有可能是用360升级或者清理或者卸载什么了

网友(2013-03-08):
是声卡有问题,估计用不了多长时间

网友:
以前碰到过一个  驱动打不上  重装系统才好

网友:
遇到过这个问题,但是不知道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我估计是认为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