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 AL1716A 显示器中间有部份显黄色

楼主(2012-12-01):
Acer AL1716A 显示器 中间有3厘米左右显黄色,各们朋友帮分晰下,如图:

网友:
拿你这台机子的板子去测其它的好屏试下看,如果没问题。那说明是你屏的问题。         不过我个人觉得有可能是屏的内膜或外膜的问题。不过不太确定。

网友:
一般是看不见的,纯色,看电影时候才出现的,有修过类色的故障帮助解达!

网友:
应该是屏电路上的问题了  不好说  一般搞不定的

网友:
清一下数据试试。

网友:
把屏线给清洗一次,屏线的接触不良也会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
点一下屏幕    感觉是背光板的 问题

网友:
屏问题 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