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让我灰常无语的板,求助啊!!!

楼主(2012-12-01):
客户拿来一块板说偶尔点得亮偶尔点不亮,就拿来看看一点好的就没太注意装了一个系统可以打上OK好了,客户没来拿过两天拿来点了一快显卡,哎不亮了就开始注意它了今天修了一天还是没好IO换了桥烤了还不行南桥没长管没电压弄了一会好没有,一开始一点不亮直,关掉一开,开始跑马一开始还能亮现在偶尔跑还不亮,奇怪不知道咋整了。

网友(点评):
这板通病是BIOS吧 刷下试试

网友(点评):
楼主这描述~~~~没复位的时候量一下电压,跑一下南桥供电

网友:
复位灯亮了呀,和我的一样

网友:
没有跑码时复位灯是亮着的吧,什么电压可能没有出来。

网友A:
这板子通病,南桥

网友:
等不跑马的时候就测测看看哪个电压没有   没有的话就干呗

网友:
遇到过同样的板子 客户说的是不定时死机 这样的问题都来了好几次了 最后换板OK

网友B:
这板通病,修过很多了,先刷BIOS
供电不全引起的没复位。南桥没供电的原因是北桥旁边一个5脚的小芝麻IC惹的祸,这个产生的1.5V电压除了给北桥外还给南桥旁边358比较器的正相输入提供电压。

这个5脚芝麻就是红圈里的,图也给你了,没料换的话,把芝麻拆了,直接在图示的网卡芯片那附近找一个1.5V的电压,按蓝色线那样飞到芝麻的输出脚就OK了,包好。 祝楼主好运,修好了告诉一下,给我加分

网友:
不错,学习下!

网友:
历害啊 赞一个!

网友:
建议刷个BIOS看看,可能是BIOS问题

网友:
刷BIOS,桥,CPU座

网友:
同意楼上
加油

网友:
这种板 不稳定的话最好换板了!

网友:
mis板子不好修,我有几块都没修好。郁闷的很

网友:
LZ实力强大,专业级别!

网友:
现在的板子,质量真差!!!!! 换板吧!

网友:
慢慢来搞就该可以的吧,楼上的经验可以试试,包好哦,呵呵

网友:
可能是BIOS问题

网友C:
可能让您失望喽,我都不想修了,很麻烦的,老板又扣不舍得定芯片,我尽力吧,有你这图我都不阳痿了。

网友:
同意7楼的说法修个同一样的主板BIOS老是不行,刷一刷就好了

网友:
这个板子BIOS爱坏

网友:
高手级别的任务啊

网友:
看到大家的评论和经验,我学习了收获不小,各位前辈的宝贵经验希望多多发表在论坛上。

网友:
呵呵,加油学,知识是永远都学不会的。

网友:
V星板子bios比较容易出问题,这是通病,刷个bios试试看吧

网友D:
内存  桥  总线  CPU的所有工作都走过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内存  桥  总线  CPU的所有工作都走过吧!

不都说清了吗?偶尔点得亮,偶尔点不亮吗,只要亮了什么它都工作。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板子通病,南桥

南桥烤过没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能让您失望喽,我都不想修了,很麻烦的,老板又扣不舍得定芯片,我尽力吧,有你这图我都不阳痿了。{:4_ ...

不用订芯片,这板就BIOS问题和那个5脚芝麻IC的事,拆了找1.5V飞过去一样用,我客户都用半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板通病,修过很多了,先刷BIOS
供电不全引起的没复位。南桥没供电的原因是北桥旁边一个5脚的小芝麻IC惹的 ...

LZ是高手呀. 看样子对电路了解很深呀.

网友:
7楼已经说的太明白了。

网友:
我咋一句也没听懂啊,语言没组织好

网友:
32.768晶振起震了没?

网友:
bios几率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