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466A二修本不触发一例

楼主(2012-12-01):
机器被修过 不触发 测开关有3.3-0跳变 EC32脚接到信号跳变 测给EC南桥18脚无跳变 锁定EC这块 EC主供电9脚等有3.3    67脚辅助供电没有 查3V WAL 发出来的经过一L8电感过来 L8电感被拆掉了 补上一个  辅助67脚有3.3了  还是不触发 条件基本完成 无奈准备刷BIOS 发现BIOS  连EC的电阻没有了两个  补上 开机触发   修好

网友:
你这个是别人修过的,一定是报价高了,做了手脚,不够高用,我一般最少取20个电阻,电感,修吧,

网友:
好样的!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