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精品不发,联想F41A进系统死机及装系统死机维修案例

楼主(2012-12-01):
     今天修到片联想F41A主板,拿板过了一看,南北桥、EC都给换过了,PCB发黄(此板是客户换的板,有人修过的)。一加电,OK,装CPU内存,也可以点亮,直接就给测试的小伙子检测。一会就说主板进系统死机了,叫他装系统试试,结果GHOST系统合解压都没问题,安装文件时死机了。再试还是一样的。看了主板的故障就是进系统死机及装系统死机了。
    拿板过了一看,北桥的BGA又黄又黑,先换了。然后再一试,还是不行,头痛了,仔细看看板,好多的灰尘啊,出于职业道德,哥就义务给清理一下,把灰尘都洗刷刷清洗干净。发现有一处的灰尘老洗不干净,睁大眼睛一看,额的神哦,主板氧化了,还断了一根线,二话不说把线接起来。再试试,哦耶~~系统装上了,跑3D都OK,兴奋了一把。
   各位看官想知道断的是什么线吗,卖个关子,欲知详情,请看下回分晓!

    哈哈,其实是始终芯片到CPU座之间的线断了一根,就是这么简单。

网友:
这样还精品

网友:
呵呵,这种情况很多!

网友:
这也叫精品    哥实在是,

网友:
楼主够细心,学习了

网友:
  这种氧化现象是很多,但这种故障不是很多人都有思路的,在此只是分享经验,告诉大家CPU的时钟也会导致系统死机而已。

网友:
心细做维修会有意外收获,楼主收获了。

网友:
做维修的必须要心细

网友:
这还叫不上精品  只能说一般般

网友:
时钟线断了,那CPU还有时钟吗,没有时钟还能开机?

网友:
修好就有钱赚 呵呵

网友:
楼主貌似夸大其词了哦!~~~修板细心很重要。其实你一始就应该发现的了,修板第一步:目测。

网友:
有的时候找不到问题,就得仔细看看主

网友:
呵呵  我笑了  是精品   还卖个关子  有才

网友:
能修好了就行哦!!!!!

网友:
CPU缺少时钟 也能点亮呀

网友:
您是如何测到有断线的,1. 目测还是测试出来?2. CLK 是时钏芯片发给CPU 的吗?

网友:
我也同样求解少了这么一个重要的时钟信号给CPU 主板也能点亮

网友:
无图无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