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98-630-U2和N10M-GE1-S到底能否代换?

楼主(2012-12-01):
今天修DAOQL6MB8F0 REV:F的主板,G98-630-U2的显卡,白屏,经查DSP-ON对地值17。用N10M的显卡换G98的显卡,结果灯管亮屏不显的黑屏状态。请问,这两个显卡到底能否代换?准备定显卡了
显卡
黑屏

网友:
不能同用

网友:
能换的,神舟的这破本这个显卡坏的特别多

网友:
重值一下就可以了,我遇到的都是焊盘上氧化了,不沾锡,烙铁拖拖就行了
不过换掉还是比较彻底的方法

网友:
有一款ACER4520的我亲自试过不能通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