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在ATX电源中,-5V输出电路中,为什么是整流管的负极接变压器?

楼主(2012-12-01):
请问:在ATX电源中,-5V输出电路中,为什么是整流管的负极接变压器?

网友:
看一下整流二极管的原理可知。

网友:
~~不光是整流管还有滤波电容也是正负反着接的!

网友:
我晕。。。现在主板基本上都不用这组电压了,可有可无

网友:
这个我也看不明白,不好意思帮不了你了。

网友:
那还用问肯定整流产生负压 在电源负半轴的时候 N级 电位低于P级 二极管就导通了 然后整流成负压  在正半轴的时候 N级高于P级 二极管就截止  就没电压输出

网友:
学习点整流电路的基础知识吧。

网友:
-5V的二极管和+5V的方向相反

网友:
变压器次级出来的电流是波动的,也就是两个方向交替有电流,被“正向”二极管选择为+5V,被“反向”二极管选择为-5V

网友:
楼上和讲得很清楚了,重新学下整流知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