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0LED的屏既然换不了???

楼主(2012-12-01):
一客户进店问屏裂了可以换吗?反问:LED还是LCD的  多少寸的(客户边拿出来)一看HP的型号是:G4 。 一看就知道14.0LED的屏,和客户报好价格xxx,客户同意换那就抄家伙直接拆开装上开机点亮惠普的LOGO出来了此时心里就在想毛爷爷到手咯,过了一会心碎的事就这样发生了快进到桌面的时候既然黑屏了(就是xp滚动条过完了即将出现桌面的时候)心想不会是不兼容吧?以前遇到不兼容的是有背光没有图像,这次不同是有显示进到桌面的时候黑屏(完全黑了背光都没有),系统我都做过了XP和WIN7的都做了一遍但是进PE和安全模式都正常的很,我都不知道现在要换什么样的屏才行(就差没换客户一模一样的了)我都换了最少6片不同型号的14.0LED的屏,现在特蛋痛,所以在此求取妙方,在此先感谢各位神医了  上图就是客户的原屏型号,补充下:用客户的屏进系统正常的很,可以排除板子没问题

补充内容 (2012-12-2 15:48):
今天屏刚刚到,换上去ok进系统正常,大家都说把码片对换下  我是想等到一模一样的换了还没有用的话再对换 可是没有机会对换了(因为换好了)但是还是要感谢你们

网友:
写一下码片试试。

反对楼主: 5.0 同意楼主: 5.0
直接调换一下码片试试不就知道了吗
把那个码片移过去就是了,还要写什么写?

网友:
显卡摔掉点了吧

网友:
驱动显卡  我遇到过屏暗的  一进系统就暗

网友:
应该是g4系列吧,大小写不一样的,售后换屏的时候都换成三星2008年产的屏(不用刷码片),具体型号没记。我手上就换了两台,和售后交流得知这批LG的屏返修的特多。

网友:
我想问一下你外接进系统黑不黑?如果黑那就说明问题在显卡或显卡驱动上.如果不黑那才说明问题有可能在屏上.我们修了这么久了还没遇到屏换了后进系统黑的只有码片不对直接机黑的.另外你说客户的屏是裂的能看到桌面图标么?你看到桌面图标了有没有把两块屏的码片对换试一下?

网友:
还有这事啊 那就买块 原装的

网友:
我看也是码片的问题

网友:
遇到过同样的问题,最后安装官网下的显卡驱动ok,也是G4的机器。

网友:
换换码片看看

网友:
把原来的屏码片拆过去就可以了啊

网友:
可能机器主板有问题吧  用它以前的屏可以点亮吗?不行你就换一下马片

网友:
驱动问题。100%!
重新装过系统,不集成显卡驱动,进了系统,再从官网下驱动

楼主不是说进系统就黑屏,还如何下驱动啊。
你都这么肯定了,那楼主应该要试一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