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41关机自动重启!

楼主(2012-12-01):
  今天刚收到一块主板G41的,客户说是重启,我接到到板子后,首先大概的看了一下主板无损坏,装U,内存插电上机试,可以点亮,进去系统一切正常,但是关机后,立马自动开机。测试各个电压也是正常的,首先怀疑IO,找了一个一样的都是带GB的换上,结果一样的问题,以为是外设那个有问题,进COMS,把网卡,声卡,串口,IDE,SATA都给关了问题还是一样,bios也恢复过出厂,请各位老师傅解答解答此问题!

网友:
应该是南桥的问题

网友:
看看 主板上几个BIOS  一般是2个  可以互换一下 试试 !! 还有就是SB

网友:
哈哈这问题我之前也碰到过   都是板子其中某个小的开关作用三级管坏了

网友:
电源坏了会造成这样你可以试下

网友:
我用的电源是我侧机子用的,长城的,技嘉的板子南桥太贵而且客户也不会同意再说也不一定百分百的SB的,5楼的你上次是那个开关三极管坏的呢?

网友:
大家顶下啊! 多多交流交流吗!前辈在哪呢?

网友:
这情况不多见啊   没大婶给讲讲吗

网友:
刷BIOS吧   很有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