旭日150点不亮?

楼主(2012-12-01):
一台旭日150点不亮,开机长鸣,待机电流0.05,把内存槽洗了,开机不长鸣。但是电流走到0.7在哪里循环走不动了,测cpu电压1.25,ec微热,请教一下那里问题
cpu
点不亮

网友:
l加焊下CPU供电芯片先啊!

网友:
3205焊过cpu供电有

网友:
150有个通病 就是CPU芯片爱虚汗

网友:
同意楼上 那虚汗 可不了的

网友:
......好运气啊

网友:
问题是cpu有供电1.25微热 板子上3v 5v都有供电,bios刷了还是那样

网友:
我手上也是一台电流0.7多部显示,CPU供电正常,没头绪把南北桥都重新干了,结果还是一样,崩溃中。。。。。。 你的搞定没?指点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