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G41测试卡上复位正常!但是实测无U供电!求解!!

楼主(2012-12-01):
今天同行拿来一块昂达G41主板!故障:不开机.
  仔细观察CPU供电下管击穿,二话不说 换了在说!!
  换号之后打值!发现上管也坏了,换之!
接下来上假负载触发!
  能触发!测试卡上复位灯亮了下就灭了,心里那个高兴啊!!换真U   郁闷测试卡上居然是“————”
测了下供电!cpu上管输入12V正常!输出Ov  控制Ov!!
内存1.90V 槽旁边的电阻上有0.9V!!北桥1.2V有 ,
   测pwm芯片 10脚5V《不知道正常不》  36脚en 0v      不知道怎么修了!!!大侠们过来指导下!

网友:
为什么不换PWM芯片试一下

网友:
就是啊,先换一个PWM芯片试试

网友:
12V输出不正常啊,先换PWM 再说了应该好修这种板

网友:
~~同意楼上的看法——换PWM芯片。

网友:
换过了 还是没有!!!
没思路了!!!

网友:
查EN线路的电容电阻,三极管之类的吧

网友:
我觉得是桥的问题,主供电击穿的话容易引起大电流直接冲向桥

网友:
跑线查EN的线路吧!EN信号一般都是和芯片旁边的电阻或是三极管是相连的,应该不是很难跑。

网友:
有的板子不上 CPU也能复位吧

网友A:
要想得到cpu的供电,有3个条件:1.VID组合2.电源管理芯片的供电脚要有电压3.该芯片的EN开启信号要有.如果这3个条件都有了还是不出cpu电压你可以尝试先换PWM芯片。  你说你的EN脚没电压,那你就得去顺着EN脚跑线,看到底哪里出问题了把这信号拉低了(有图纸更好,呵呵)。  cpu电压没有就盲目换PWM芯片,照你这样修法  没多大长进的!

网友:
先插一下EN为什么是0V吧

网友:
顺着EN脚跑线,一定是EN出问题了

网友:
跑线吧  从EN跑

网友:
en都没电压,换电源管理芯片没用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想得到cpu的供电,有3个条件:1.VID组合2.电源管理芯片的供电脚要有电压3.该芯片的EN开启信号要有.如果这 ...

同意12楼的看法,电源lC的条件没有满足。

网友:
测EN电压亦有木有呀

网友:
呵呵  看来这世道还是好人多!!!昂达G41没修好,技嘉G41的修好了!同样的问题,也是EN脚没电压!顺着en跑,连到一个小三极管,后面连到一个没有标多大的电阻!!不确定好坏,果断把电阻换了!上电,一路跑码!!听到“滴滴”响后,插上VGA有图片了!!!此板修复成功

网友:
查出cpu供电电路图,,,跑线路找出故障元器件,IC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