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525 不充电 救助

楼主(2012-12-01):
如题DELL1525不充电故障芯片MAX8731AE 22脚有19V 2脚有2.2V 11脚3.3V 13脚3.3V  10脚9脚3.3V  27和28脚9V  26 25 21脚5V     同时电池接口3 4 脚有3.3V波形 5脚无波形但有3V左右的恒定电压  7脚有1V左右电压 另外7脚5脚分别是什么脚位 求各位专家 高手指点一下小弟

网友:
最快的方法就是加焊下充放电芯片,有奇迹哦!! 或者直接换一个,特别快速。

网友:
哥们,我还想干EC呢,问题是咋不能盲修,得找到问题点,这样技术才能创新

网友:
......那就查芯片的PDF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