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Fc电源风扇转一两秒就停

楼主(2012-12-01):
一个模块电源,现故障现象为短接绿黑线,风扇转一下就停,各路输出均有,输出一两秒就变为零,应该是输出保护了。该电源有一小板插在输出线位置,应该是控制电路,上面有两块IC,一块为ps229,一共有14脚,绿线线路经过一电阻后到此IC第四脚,待机绿线和紫线均正常,短接绿线后,绿线电压能变为零,PS229第4脚电压也一直为零,输出一下没有后,此脚电压也一直为零,不知道此IC是不是类似于7500,哪位有PS229的参数。另外小板小还有一个IC,型号为WT75180,不知道是不是比较器。请问各位,该故障应该怎样检查。

网友:
WT75180才是主电源芯片,PS229为电压比较器。WT75180肯定挂了。

网友:
Wt75180能用什么代换?

网友:
刚才测了一下Wt75180各脚电压,3、4、5、6、8在风扇转的那一刹那测都是12V左右,2脚1.2V,1脚和7脚都是0

网友:
在淘宝网上购买,大约8元左右。

网友:
保护了,查下负电源输出整流管,这个地方容易疏忽

网友:
l
LP7510,看看是否

网友:
在淘宝网上购买,大约8元左右

网友:
是带负载开机的吗?很多电源无负载开机保护。

这个有道理,很多高级电源都有这种功能

网友:
很多服务器和通讯设备的电源还有检测管理等电路,单独上电由于没有得到来自主机的启动信号,常常只有待机电路工作,主电路是不启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