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0 待机S5_ON出,不跑码

楼主(2012-12-01):
接机THINK E40 AMD 独显的本子,待机情况下开关键灯是亮的开机上电,无显,本来没考虑到3VS5 ,5VS5起来,量CPU条件基本正常了,没思路了,才想到待机情况下开关键灯亮肯定不正常啦,果然在待机的时候3VS5 5VS5 都出来了   ,因为S5_ON 在待机的时候就出来了,换IO都不行,不知道有哪些条件会导致待机的情况下S5_ON就出来了呢!断开了IO的脚确定是IO这边的原因导致的!

网友:
这机器北桥爱坏

网友:
还有BIOS也爱坏

网友:
这机器貌似2个BIOS吧

网友:
这情况应当是BIOS的问题,,,EC BIOS,,,要不然,就是EC收到了按开关的信号,导致开机,所以才发出S5_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