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华硕K41V机子上用RT8206B替换RT8206A成功!

楼主(2012-12-03):
       前几天接到一台华硕K41V,不通电,无待机电流。拆下主板测量,19V已过隔离电路,板子上无待机电压
,看图纸,3V和5V待机芯片是RT8206A,首先测量其6脚VIN供电0V,找0欧姆电阻R8114没找到,心想,我
飞一根隔离后19V线过来试试,飞线过来焊在哪个点上呢?用表测一下6脚的外围线路,刚好旁边有个焊盘
比较大跟6脚相连又好焊,一眨眼就焊好了。通电测试,这时悲剧发生了,电流直线上升,一股刺鼻的味
道直奔我的嗅觉神经,定眼一看,RT8206A已经怒火中烧了,不好!马上断电!这时心里还在纳闷,难道
是芯片短路了,用表量一下看看,这次表笔一下去,脑子就大了,大家猜怎么着,原来我之前飞线的时候
把脚位搞错了,7脚当成6脚了,oh my god!当时恨不得给自己几个耳光。这下惨了,7脚是+5VAO,19V串
到+5VAO,不烧才怪。后面的电路还不知道烧得怎样了,喃唔哦弥陀佛。。。望真主保佑(这两句话好像
不是一个教派的,呵呵,先不管它)。
言规正传,烧了就烧了,找代换,在料板上找半天也没有找到RT8206A,RT8206B倒有两三个,心想这个“
B”应该可以代换吧,上论坛一搜,这个问题的贴子不多,只有一个人专门问RT8206A和RT8206B能不能互
换,下面有个人回复说绝对不行,还有另一个贴子里有人说RT8206B 和RT8206A脚位定义都不一样的 ,何
谈代换。我粗略的查了一下RT8206A的PDF资料,发现这个“A”和“B”相差不大的呀,只有20脚SECFB
14V升压反馈连接端有区别(RT8206A有,RT8206B为NC),不敢贸然行事,毕竟入门时间不久啊,看到坛
子里有好多人说ISL6237可以代换RT8206A。我又在料板上找,终于找到了一块ISL6237,看到有个贴子上
的图纸中还有ISL6237,电路和RT8206A一模一样,连20脚也是一样的,心想,这下应该可以了,结果换上
去还是无3、5V输出。查6脚VIN供电还是0V,再飞19V过来线过来,这次看清楚了,19V飞线过来后3.3V有
了,5V没有,测相关外围Q8100、Q8101、反馈电阻、等均未发现异常。测14脚ENBL为0.2V,难怪5V没有输
出, 查电路ENBL是从Q9105第3脚输出,测5678脚有3V电压,4脚0点几伏,先不管它,直接将5678脚短路到
第3脚,ENBL升起来了,可还是没有5V输出,难道是拆机的ISL6237有问题吗? 有可能,但如果有问题现在
手头上又找不到原型号RT8206A,料板上只能找到RT8206B,有网友又说RT8206B绝对不能代换RT8206A,如
果从外面买芯片到我这里时间比较长,要一个星期,客户又催得急,怎么办呢?此时我快要抓耳挠腮了,
我重新打开RT8206A的PDF仔细看,RT8206A和RT8206B是做在一个PDF里面的,除了上面说的20脚升压反馈
有点区别外,其他的一模一样,这个升压反馈只是将升压后的15V左右的电压通过R8132、R8127分压给
RT8206A的第20脚,可能是作为内部判断15V高低或有无,(具体作用不清楚,希望高手解释一下。) 升压
电路本身的升压过程并不依赖此引脚。而RT8206B的此脚为空,所以应该可以代换呀。反过来如果板子是
采用RT8206B,且无15V升压电路,那么可能反而不能用RT8206A来代换,因为RT8206A的20脚没有收到反馈
电压可能会关闭3、5V输出。先不管那么多,赌一把,在料板找一个RT8206B换上去再说,可换上通电还是
跟ISL6237一样有3V,没有5V,按照上面的方法再次短接Q9105的5678脚和3脚,哈哈,5V终于出现了。放下
短路的镊子,测Q9105的第4脚电压升起来了,5678脚也有3.3V,可第3脚就是没有输出,测电阻也没有短
路,这次可以肯定Q9105这个双场管坏了,查资料找了个4822换上去,3V、5V待机电压,15V都正常了,开
机一路OK亮机,装硬盘顺利进系统,各项测试都正常,修复成功!后来我专门查询了ISL6237 PDF资料发现
它和RT8206B才是一模一样的(20脚也为NC),而不是网上看到的那个图纸中的ISL6237第20脚和RT8206A
一样接升压反馈.
第一次发长贴,为了增加趣味性,可能有些啰嗦,也可能表达不清楚,还请大家多多包涵!
如有错误的地方,请
大家多多指教!
最后附上华硕K41V图纸,(这个图纸不好找啊,俺花RMB买的,呵呵。)

网友A:
刚好我今天也有一台华硕k41v的进水机器修,RT8206A周围腐蚀严重,处理了还是没待机电流,有5V没3V待机电压,也是上网找了6327这个芯片代换的,情况还是一样,明天我也用RT8206B换下试试,谢谢靓仔啊

网友:
修好就是好样的。

网友:
q9105在什么位置?

网友:
找不到点位图  我这个的问题个你的一模一样,就是14脚的5v开启电压没有上来,没有5v待机

网友B:
我这也接了个,进水上下管都换了,3v正常   5v不出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这也接了个,进水上下管都换了,3v正常   5v不出

查Q9105相关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刚好我今天也有一台华硕k41v的进水机器修,RT8206A周围腐蚀严重,处理了还是没待机电流,有5V没3V待机电压, ...

ASUS的机器不要用6237代换8206,不行的。因为两者电阻分压不一样,导致5V起不来。用8206B代换8206A即可。两者的区别在15V升压后的监控上面,没有关系的。要觉得有问题就把升压电路检测电阻取掉。

不好意思,网速太慢了,星星没点出来。

网友:
ASUS的机器不要用6237代换8206,不行的。因为两者电阻分压不一样,导致5V起不来。用8206B代换8206A即可。两者的区别在15V升压后的监控上面,没有关系的。要觉得有问题就把升压电路检测电阻取掉。

网友:
谢了    明天换个管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Q9105就在RT8206A附近,板子的边缘。

我的不是那个问题,我的充电芯片的问题,换了就ok了

网友:
我现在也有一个RT8206a坏,找不到,只有RT8206B,看来我的换一个试一下.谢谢.

网友(2014-07-16):
RT8206A和RT8206B可以代换,有时维修客户催的急也很头疼,要查毛病,跑线路。还要订芯片,客户不理解,只要快,最好立等可取。有的等不急的就不修了。

网友(2016-07-11):
谢谢楼主分享的资料,赞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