丽台显卡求助

楼主(2012-12-01):
一块丽台PX8800 GTX 512显卡,开机温度36度,但是开机的时候风扇狂转,太吵了,那位高手给指导一下。

网友:
貌似是温控风扇,开机之后应该就会变成均速旋转旳,把风扇下掉加点油阿.

网友:
正常,开机的时候风扇不转才要修呢。

网友:
是正常的      温度又不高

网友:
噪音的话,风扇加油润滑一下,或者换个新风扇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