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LAD总线电压为2.8V?

楼主(2012-12-01):
机器型号:东芝L300
板号ATE1M***
进水机.
拿来后先做了简单的清理\加焊.未发现短路\断线.
上电测试电压都已经正常..测试CPURST也有了..电流直上到0.96左右不动.
测试发现LAD总线电压为2.8V,这个是南桥直接与EC相连的...电压为什么会这么低的.记得正常应该有3.3V的电压的.

网友:
用示波器打一哈有没有波形..或者测一哈对地

网友:
店里没波波啊.
再说这个有电压的..阻值也不会低哪去的....
只有把这个EC脚给搞起来再试下了..
进水的机器..什么都有可能 ..

网友A:
建议你不要乱搞..那个电应该是正常的..原因说具体一点我可以帮你分析一哈..闲的蛋痛..

网友:
你最好是把到白桥的电都打一哈..看是否缺电..我修道很多这种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建议你不要乱搞..那个电应该是正常的..原因说具体一点我可以帮你分析一哈..闲的蛋痛..

进水机..进水的地方是时钟那片.没有任何一下桥..
清理过后可以上电的..电压都已经出来了.就是不跑码..记得以前量这个LAD线上的电压(不跑码的机器)都是标准的3.3V...然后我还把读卡器\PC器.这些外设都给拆了..也无济于事...基本上就这些了.
ADS#之前的能测量的都已经正常了..

网友:
仔细看一哈时钟周边的电阻是否开路和阻值变大..主要看时钟信号..的电阻..在图纸看到打...

网友B:
这个电压2.8V不正常,应该有3.3V的,你看南桥是不是也进过液?修到过南桥坏会引起这里是2.8V的

网友:
既然是进水的机器那重点就是放在进水这一块 和进水这一块要去的电路电压上

网友C:
建议摘掉bios芯片,再测一下。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建议摘掉bios芯片,再测一下。

BIOS取掉了.就不能触发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压2.8V不正常,应该有3.3V的,你看南桥是不是也进过液?修到过南桥坏会引起这里是2.8V的

明天换一个试下.IBM的桥很容易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BIOS取掉了.就不能触发了啊.

哦,如果bios参与触发,那就刷下bios先。

网友:
电压正常,在走波形的时候 会有电压跳变的

网友:
一般都是3.3吧,不过我遇到过AMD的,也是2.8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