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G31主板挡C1求救

楼主(2012-12-01):
七彩虹G31主板当C1,经测系统管理总线120脚待机就有3.3V,119脚无电压,从电源接口接个3.3V到119脚,跑码C1后快显示掉电,请问大多主板系统管理总线从橙色3.3V来,而这块主板待机就有一个3.3V为什么这种C31没有这样采用,是不是来自北桥?

网友:
打一下对地阻值是多少啊!首先先判断有没有断线或短路。

网友:
有图纸吗?图纸发过来给我看看。

网友:
总线从橙色3.3来的????不是南桥吗???

网友:
总线从橙色3.3来的????随便找个图纸参考一下就明白了,无知不是错,错的是还要自以为是乱整!!!!

网友:
内存的SPD电压3.3V是橙色线过来的,总线电压是南桥发出来之后经过某个电压上拉来的,跑跑线路吧!看看是什么拉低了,跑跑更健康!

网友:
果断一点 焊北桥

网友:
干北桥可以成功一半

网友:
SMB系统管理总线不是在南桥管理的么?怎么干北桥又能好一半?一般经3。3V上拉,干北桥啥事吖,想不明白,还有楼主的直连橙线,更想不明白

网友:
你看看内存插朝有没有外损 没有外损的话只能跑线咯  也可以加焊北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