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南北桥

楼主(2012-12-01):
因为是刚接触修主板,这段时间我发觉身边的主板有的是南北桥分开的而有的主板则南北桥做在一起的,想问这两种主板那种好呢?请各位师傅指教指教!谢谢!

网友:
其实都一样的,只不过厂家为了简便而做成一个桥的。

网友:
相比之下双桥的要比单桥的出现的问题少些。

网友:
像我们这种初级.学要多多学习一些原理电路

网友:
以前两个人做的事,现在一个人做了肯定会容易累坏!

网友:
其實都波有什麼大的分別,,,單橋和双桥的的架構不同...你多看它們的架構

网友:
话又说回来,不坏 哪修什么呀,这是厂家给我们留的一碗饭,得感谢他们呀

网友:
单桥跟双桥比的话  一般是单桥的坏的几率的一些  双桥你可以把它看成两份工作同时由两个人来完成各管个的   单桥就不一样了 一个人同时做两份工作 与双桥比起来就易坏多了   假如一块板子内存不过是单桥的内存条件满足的情况下  我们都是先加焊桥 再刷bios    双桥一般不这样

网友:
相比较双桥的比单桥的稳定啊!

网友:
还是双桥的好,分担的事情少,不易损坏

网友:
现在都是单桥世界了  双桥都是老板子

网友:
楼主表达的挺好

网友:
技术进步了集成化程度更高了,而且新平台CPU都集成了北桥的一些功能IO集成部分南桥的功能,相对以前发热也能得到更有效的控制。以后都要搞单桥了。

网友:
怎么说呢  还是分开的好    单芯片的发热量高

网友:
当然是单桥的不好了,不用多说

网友:
单桥是趋势,但是技术层面上还不是很稳定

网友:
我感觉以前高端板的双桥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