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2N6G-VSTA开机几秒掉电

楼主(2012-12-01):
  客户说开不了机,我插上电源果真是3秒断电,有时候能开机但是不跑马
我就换了个CPU上去还是一样的效果,把电源拔掉测量CPU MOS管下管D级只有10几欧姆
把CPU拆了就正常了,把CPU装我远来的板上也不跑马了,该死不是把我CPU也给烧了吧?
各位这问题咋办?手上没有AMD的U了

网友:
短接复位有效果

网友:
10几欧姆CPU不一定坏。

网友:
必须换个U看看。10几欧说明没短路,不能说明别的问题。

网友:
桥脱焊了

网友:
不是 短路 的问题 如果是 短路 立马掉电 再加点也加不上了 得放了电才能加电

网友:
装上CPU测量下管D级的对地阻值本来就是很小的,测对地阻值的时候要把CPU取下来才可以的,装上CPU测量10几欧是正常的。

网友:
看来这U还有希望
  但是把他装我以前的扳子上都不行
  我这个郁闷啊

网友:
哥,难道不知道装cpu是量不出来CPU对地值的吗

网友:
这个板子有通病   桥容易虚焊 短点的原因是因为桥虚焊过后没有发出信号开启下一个供电 加焊一下桥应该会好

网友A:
但客户的U 和我的U放到我好板上都跑不了马了  能通电  这怎么回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但客户的U 和我的U放到我好板上都跑不了马了  能通电  这怎么回事?

你可以换个双核试试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可以换个双核试试

我的是 AMD 2100 客人的是 AMD 3000的
  都是双核的啊
  没有短路的话应该不会烧U是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是 AMD 2100 客人的是 AMD 3000的
  都是双核的啊
  没有短路的话应该不会烧U是吧?

AMD300是单核的

网友:
没测试的CPU怎么修主板

网友:
有一个 这不烧了啊

网友:
供CPU电压有问题

网友:
这CPU 估计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