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945的主板,有待机电压,不加电

楼主(2012-12-01):
经过我这个菜鸟的测量,发现 内存供电有个 场管短路,把场管拆下, 场管没事, 怎么弄啊?

网友:
待机电路问题就重点排查这方面的,还没有到内存去。
VCCRTC
*VSB
RTCRST#
32.768KHZ
RSMRST#
PWRBTN#

网友:
楼上正解  我也是菜鸟

网友:
二楼回答的很正确了。不多语了。

网友:
不一定是 内存那地方短路了  好多 桥短路 或者 电源管理芯片短路 都会转到 MOS管上 把 电源管理芯片拆了试试

网友:
都没有上电呢!不要绕远了,还是查查Intel芯片组的5个待机条件和3个触发信号吧!待机条件:VCCRTC、RTCRST#、32.768KHZ、3VSB、RSMRST#   触发信号:PWRBTN#、SLP-S3#、PS-ON#

网友:
对头 都还没有上电关内存那边什么事啊?  如果是INTEL的主板按照INTEL的时序修啊  你看COMS跳线上有没有3.3V待机电压 如果没有可以取下跳针再测 如果还是没有你看看三端稳压器有没有问题。 如果有的话在测试32.768晶振起振没有一般INTEL的频率为0.1到0.5  晶振没有起振的话你看看前提条件满没满足 如果有的话 可以换个晶振试试旁边的谐振电阻电容也已起换 最好上INTEL的晶振 上其AMD的晶振可能不的行 如果这个有了 在看看IO这边的开机脚位 因为不知道你的IO型号所以我只有将我平时遇到的咯  8712F_S脚 75脚接开关 72是IO发给南桥的请求开机信号 73脚是南桥发给IO的允许开机信号  76是拉低绿线的信号   你首先触发开关 用黑表笔接75脚红接的  短接开关看75脚有没有高低高或低高低的电压条变 用相同方法测试72脚71脚  如果测到72脚没有跳变 你看看IO供电有没有 看75脚有没有变化 都有的话换IO 如果测到72脚有跳变 71脚没有跳变 一般看南桥的条件满没满足 就是刚才上边的那些  但是还有两个不好测试 RTCRST和RSMRST着两个信号需要下掉南桥才能测到  所以一般跟客户将就是换桥咯  你下掉南桥需要图纸才能找到这两个脚

网友:
不是内存的事,我提醒你你一句,不管测量哪路场馆,在板上测量是不准确的

网友A:
这个主板 有时候能加电,  有时候不能加电,  主板开关 上面有3.3V的电压,    有时候能加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主板 有时候能加电,  有时候不能加电,  主板开关 上面有3.3V的电压,    有时候能加电,

你不能触发的时候 摸晶振看看阿

网友:
  把坏的拆下还得把好的场管装啊  不然会影响下一步触发上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