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Q32无待机电压,求助

楼主(2012-12-01):
今天修台HP CQ32,集显的机器,故障是不开机,插上电的电流有0.03。待机IC用的是DT=CK,查电路图标的型号是:RT8205,如图所示:

查了下16脚有供电的19V,8脚有3.3V电压,17脚也有5V电压,13脚的EN是用19V分压得来的有4.4V,3脚REF有2V,工作条件都基本正常,就是不出3V5V待机电压。怀疑是待机IC的问题,今天订了回来发现代号有点不对,原来的是DT=CK,订回来的是DT=CG,不知道是否一样。换上后还是没有电压。电感也没有短路,请教下知道的朋友。

网友:
这个应该是要开机才有3v5v电压..条件正常应该是其他问题你在擦擦看.

网友:
开关电源的,你用示波器量一下电感的波形,看有没有方波出来,就知道脉冲调制是不是好的,你说的电压都在,看有没有对地的阻值是否短路

网友:
芯片是对的DT=?就可以,,你这个看看是不是BIOS参与开机 查查

网友:
芯片没有问题!
DT=后面的不用对应,区分=和-号就行

网友:
是不是EC的BIOSS的问题呢

网友:
测1和6pin,14pin接ref应该是3v先于5v发出吧,你再仔细看下图纸。

网友:
DT=CG没问题  只要前缀是一样的就行

网友:
你还有关键的一布没有查到   VREF这是一组这个心片的基准电压  如果没有他你水边换好多芯片都不行的

网友:
13脚总开启信号开启了。。。。。也要看看1脚和6脚。。。。分开启信号呀

网友:
开启信号都来了的话不出来就得好好查了。

网友:
多谢版主的提点,经测待机IC的1,6脚的电压都为0V,追查1.6脚电路

发现1.6脚受ALWAYS_PW_EN的控制,而这个信号是EC的120脚发出。测了下EC的工作条件,供电正常,时钟的话测晶振只有电压没有波形,换了个32.768K的晶振后,有波形了。1.6脚也有3.3V电压。待机3V5V也出来的,至此已经修好,多谢。

网友:
照你说的  查查1脚和6脚的 单元开启信号  ,假如正常把芯片周边原件都查一遍, 把芯片的其他脚都测下对地阻值看是否就对敌短路和阻值偏低的  测了一切正常的话   就再换个芯片,注意看下BIOS,有的是必须BIOS先正常才能触发出3 5V,还要注意加焊芯片,新的芯片容易虚焊,料板上的基本不会

网友:
看不懂图纸是件麻烦的事。

网友:
我也看不懂

网友:
32.768的晶振有那么容易坏吗?这种情况概率很小

网友:
ENTRIP1/2有没有电压

网友:
坏晶振?遇上这种机板,很多是待机IC和出3V的场管坏多!

网友:
很少  遇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