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复DELL g33m2

楼主(2012-12-01):
  前天接了台DELL的机器,现象是触发不显示,插检测卡复位灯长亮,测各路供电,发现CPU的供电没出来,就测供电芯片6312的各个条件,因为上的是假负载供电芯片的EN脚为低电平(偶然发现的,还以为是EN的信号没有出来,跑线跑了半天),上真U后EN脚的电压1.1V多,可是CPU供电还是没出来,6312的各个供电都正常,就是REF为0,以为是6312有问题,身边正好有个料板上有个就换上,可电压还是没出来,就从网上定了5个6312,过了两天芯片到了,换上还是不行,脑袋大了,难到不是芯片的问题,总不能6312都不好用吧,以前听饼哥课,按他说的该测的都测了,还能哪有问题呀,这个郁闷呀,想打退堂鼓的时候,想最后一次触发就不整了,------掉电了!!!!天呀,咋还掉电了,一测CPU短路了,以为是电容短路,挨个拿下还是短,仔细观察发现有个下管有点发黄,换掉就不短了,我怀着忐忑的心上U上诊断卡,哈哈跑码了,心里这个爽呀,纠结的心终于可以放下了,看来即使管子不短路,工作不良也会引起电源管理芯片不工作!下回再有这样的情况就先把管子全换了!
  在迅维的学习后,让我从个小白一点点的成长起来了,下回再上图片吧!

网友:
慢慢来  要细心

网友:
运气好,上次也修过一个DELLG33 芯片管子换了一堆才搞定,

网友:
这块板CPU供电问题最多了

网友:
要是有图就更好了。。要是我修就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