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不知道怎么说 新手啊 大家都来帮下忙

楼主(2012-12-01):
打个比方啊 怎么知道笔记本的内存供电来自谁  这个知道是来自内存供电芯片 那内存供电芯片来自谁啊  还有好多呢  比如网卡供电来自网卡供电芯片 那网卡芯片来自谁啊   系统供电的两个大电感3V  和5V来自谁啊   我也不知道怎么问 就是说 笔记本的很多外设比如 USB接都 声卡 等等都是来自哪里   怎么一级一级看懂图纸上  哪个来自哪里

网友:
去培训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你给简单说下!这个是不是就叫上电时序啊 ? 大侠提醒下

网友:
首先看图纸的架构,看谁由谁掌控。芯片引脚定义很重要,芯片工作条件 芯片受什么控制。如果条件不满可能是工作条件不满足。如果条件满足了就可能是芯片本身损坏。上电时序简单说就是什么条件先有什么条件后出来。可以给维修先后顺序做依据。

网友:
内存供电受内存供电芯片控制 但芯片只是起到让他导通或不导通的作用 它不直接提供电压给场馆    比如以水龙头 你要让他出水 你就得开开关 这个开关就好比场馆的G极只负责让他导通 截止。她不提供供电的   内存的电可以测场馆的D极 D极是供电的 他的电是公共点来的

网友:
非常感谢 !知道很多了

网友:
你最好是购买迅维的远程培训视频先看下。有些基础后再到实地培训下就容易上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