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行二修机,进水机

楼主(2012-12-01):
前天同行拿一个宏基小本故障是进水,被其他同行修过,我一听应该没什么戏不过还是接手,拆机量个电感阻值正常通电待机0.019不触发初步怀疑IO问题于是查IO供电复位都正常晶振有压差,按下开关的时候EC_ON没电压rsmrst也没动作心想既然没发出rsmrst会不会和bios有关系呢于是先刷一个bios,之后待机0.010触发上电此版修复要是有波波就直接直奔主题

网友:
呵呵 这么快就搞定啦  没有RSMRST刷bios能刷好?

网友:
当然能好、你那ec 没程序配置就不动 ,当然先软后硬 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