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一个电源坏了 闲着没事学学 请指教 谢谢

楼主(2012-12-01):
有个电源坏了两个整流管坏了,辅助开关管C5027坏了 它旁的电阻都熏黑了 不过没坏  还有个C945坏了 PCB版走线有一处烧断后连上了 以上件都换了 连光耦都换了 量别的件也没问题 量300伏电压也有,光耦1.2脚没有电压7500B,LM339各脚也没有电压 我应该看哪啊

网友:
查副电源,也就是紫线上应有5伏的电压,如果没有就说明副电源没有工作,也就不能启动主电源了。所以先修副电源为关键。

网友:
一插电源没有5VSB 我都量了负电源各元件没问题啊 插电的情况C5027副开关管B,C,E,电压应该是多少啊 不会变压器坏了吧

网友:
测紫线是否为5V,如有5V电压,再测供7500  12脚有无电压,只有这两种电压正常,才能进行下一步测量。

网友:
在淘宝网上购买,大约8元左右

兄弟,回帖也不要老复制粘贴,有意思吗

网友:
电源已经修复 用了半个多小时 原来是一个大电阻坏了开路了 哪都测量了 没测量到那,。是从整流后从大电容负极到副开关管C5027的发射极之间的电阻,是1.6欧0.5W的 没有这么大的用1.2欧的代替的不知道能否可以让电源续航

网友:
应该问题不大

网友:
要留意,这么小的电阻值。万用表量得准吗?

网友:
这个是启动电阻,阻值都不会很大的,10欧以内都可以

网友:
真好,我正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