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945主板挡04 02代码维修一例

楼主(2012-12-01):
          先上主板照片,手机照的不清晰将就看一下,高清的图片好像上传不了,提示太大了!

         先目测没有明显外观故障,也没有明显短路的地方,先装假负载上电测试电压都正常,断电换上CPU和内存再次上电测试,诊断卡跑码很快跳了两个码之后就挡在04 02那里不动了,也不知道是神马问题,换了好几个CPU和几条内存都一样还是挡04 02,

       没有头绪了,于是就上基地到处逛,看看有没有同类似的代码是什么意思,逛了好久终于找到一个帖子说挡04 02是内存不过,这下有思路了,立马上电查内存的工作条件,主供电1.86V正常,负载电压在内存插槽旁边的排阻上测得也有0.92V,再就是238脚的SPD电压3.26V也正常,接着就剩下两个总线供电了,120脚3.25V正常,119脚0V,
问题找到了,原来是缺少一个总线供电,当然就不会过内存了。
       仔细观察内存插槽竟然发现有一条槽子的有一边好像有点松动,再仔细一看119脚的地方,晕倒!竟然119脚跪针了,都不知道跑哪里去了,用手摇一下那条槽子都可以把一边提起来一点点,心想肯定是跪针导致119脚短路了所以才没有电压。

         于是拿起热风枪和吸锡器立马拆内存槽,经过5分钟左右的奋斗总算是把那条坏的内存槽拆下来了。

        清理干净之后打了下119脚的对地值,意外发现和120脚的值一样了,心里想着是不是把这条坏插槽拆掉就好了啊!于是就上电测试,诊断卡很快就跳了过去,不再挡在04 02那里了,这是再测了下119脚的电压,恢复正常3.3V了。

         正常跑马通过点亮显示器,到此此板修复!

         路过看过的大侠们看了之后不要忘记加分鼓励哦!

网友(点评):
为什么拆掉一个就会好啊 什么原理

网友A:
你这万用表跟我的一样,你偷了我的????

faw

网友B:
支持费哥,这板子如果让我修,估计最后的下场就是料板。

faw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万用表跟我的一样,你偷了我的????

不是我的,是我老板的,我自己的是胜利的,没有带在家里呢!

网友C:
修得这么辛苦,图拍得这么清楚,怎么也该加点分吧。我也有一主板,跑E0,知道是内存不过,内存各供电是正常的,就是总线供电只有3.0V ,两个总线都一样,有人说3.0V也正常。找不到原因,现在还没修好。内存管理总线貌似和南桥相连,不知是不是南桥问题。

faw

网友:
引用 网友B:
支持费哥,这板子如果让我修,估计最后的下场就是料板。

怎么可能呢?东北大哥你谦虚了!对你来说还不是手到擒来,小菜一碟嘛!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修得这么辛苦,图拍得这么清楚,怎么也该加点分吧。我也有一主板,跑E0,知道是内存不过,内存各供电是正常 ...

总线电压有3.0V应该也是可以的啊!总线是由南桥发出来的经过某个电压上拉,他是南桥连接内存、时钟、电源管理芯片、温控芯片、笔记本电池等之间的一条串行总线。

网友C:
我这板子内存电压1.9V 基准电压:0.95 SPD电压3.3  管理总线3.0 测各地址线 数据线没有发现偏高或仿低的,请教下再查哪里?代码E0,上不是上内存一样的。内存上的时钟量不到规则的波形,是不是100M的量不出内存的波形了?

faw

网友:
哈哈刚好客户是一个内存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D:
总线电压有3.0V应该也是可以的啊!总线是由南桥发出来的经过某个电压上拉,他是南桥连接内存、时钟、电源 ...

费哥,你不记得我那块板子也是在E0过不去了?所有都正常就是不过E0.咋办啊!!!

faw

网友:
楼主是高手啊,修得如此顺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这板子内存电压1.9V 基准电压:0.95 SPD电压3.3  管理总线3.0 测各地址线 数据线没有发现偏高或仿低 ...

我还不会用示波器呢!问过同事他说100M的示波器是可以量的,可能是你是设置没有调好吧!

网友:
内存所有条件都正常包括6个时钟也正常的话,就干干桥呗,干干更健康,还有就是很多G31的板子很挑内存的,要800的正牌的内存才行,这几天碰到过很多了,再不行就报废吧!适当的放弃也是一种美!

网友:
小武好样的,好好混呀。我学好了过来跟你混呀!

网友E:
兄弟,我还没用风枪吸锡器拆过内存槽,可以分享下经验吗?拆了怎么安上去?

faw

网友:
呵呵  感觉都是些高手呀?   如果是我的话大概要修很久的  因为我还没有下过内存条呢   主板上就CPU座子和插朝没下过  没有机会了   搞笔记本去了

网友:
不错。有进步。期待你的新帖。

网友:
小费,辛苦了,天天修那么多板,让作为同事的我情何以堪啊,哈哈

faw

网友F:
楼主思路不错,但是总觉得没有必要拆槽子,跪脚有办法搞好的。

faw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兄弟,我还没用风枪吸锡器拆过内存槽,可以分享下经验吗?拆了怎么安上去?

先用热风枪预热内存槽反面焊点,差不多的时候锡融化了拿开风嘴吸锡器上去吸,一下子就是四五个焊点,很快的,等都吸完了有个别的焊点没有吸干净,再用风枪加热,下面用尖嘴钳慢慢用力往下拉,一下子就出来了,当然拆下来的内存槽是坏了,要买新的才可以装上去。

网友:
有图有真相,值得加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先用热风枪预热内存槽反面焊点,差不多的时候锡融化了拿开风嘴吸锡器上去吸,一下子就是四五个焊点,很快 ...

装上去怎么装呢?风枪要拆了风嘴吧?

faw

网友D:
引用 网友E:
装上去怎么装呢?风枪要拆了风嘴吧?

不用拆,先全排预热,然后一点一点加热到焊锡融化就可以用吸锡器上去吸了。装上去的话那就更简单了,因为你拆的时候都把焊点的孔都吸空了,只要把脚位对齐装上去之后然后再加焊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用拆,先全排预热,然后一点一点加热到焊锡融化就可以用吸锡器上去吸了。装上去的话那就更简单了,因为 ...

哈,谢谢,明天拆个玩玩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思路不错,但是总觉得没有必要拆槽子,跪脚有办法搞好的。

兄弟,槽子跪针怎么搞才好,还请不吝赐教,分享一下吧!

网友:
思路很清晰,焊功也牛呀!没有拆过这槽子。以后练一下!

网友:
119是系统总线的信号。不能叫供电哦。

网友:
119是系统总线的信号。不能叫供电哦。

faw

网友:
支持一下,愿武哥技术更上一层楼

网友:
20楼的兄弟向你学习了   今天也去试试。

网友:
这块板子怎么看着像山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119是系统总线的信号。不能叫供电哦。

多谢饼哥指导改正,已经记住了下次不会了!

网友:
哥,那是杂牌的板,不是技嘉的

网友:
哥,那是杂牌的板,不是技嘉的

faw

网友:
引用 网友H:
哥,那是杂牌的板,不是技嘉的

我也觉得应该是杂牌的,但是看到板子上用的IO是带GB的,所以猜想可能会是技嘉的吧!

网友:
有点意思,就是不知道内存槽怎么装上去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这板子内存电压1.9V 基准电压:0.95 SPD电压3.3  管理总线3.0 测各地址线 数据线没有发现偏高或仿低 ...

你那是INTEL  还是AMD的啊   有刷过BIOS么,AMD的可以尝试换个cpu试试,或者压下北桥试试  呵呵

网友:
楼主厉害。都是高手了啊。。学习了

网友:
图片很清,说的很细腻,学习了!

网友:
楼主思路很清细,支持下

网友(2016-02-02):
第一次看见跪针的 一般都是断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