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没有PCI插口,怎么办!!! 急..

楼主(2012-12-01):
很久就想到这个问题了.主板只有个PCI-e.又没显示.怎么才能知道主板的问题呢.

有没有出PCI-E诊断卡呢.或者有什么好的方法...一起交流一下嘛...

难到我要和诊断卡一起被淘汰吗?

网友:
这问题 我也问了 没办法 的  PCI-E槽上是没有检测码的  测不到的 饼哥说用示波器  有高人说用笔记本的电流法 试试吧

网友:
呵呵  可以按照时序修看看 能行不

网友:
这个很多只能靠经验了,没有这样的诊断卡
要不搞一个USB整顿卡

网友:
USB诊断卡.

网友:
安着时序来一个一个的看电压了

网友:
一步步的来吧!供电-时钟-复位-总线-bios

网友:
来看看楼主的文章啦!学习一下

海韵之恋 -2 严禁灌水

网友(点评):
走到哪里都这一句小心扣分!

网友:
正为此事苦恼不已

网友:
可以用并口诊断卡

网友:
现在并口都没有呀。还用并口

网友:
现在很多板子是没有PCI的,我也纳闷。。。。

网友:
电流法. 买几个10A 20A的电流表

网友:
只能凭经验来修了

网友:
凭经验来修吧

网友:
用示波器查看SM总线波形

网友:
测电压就可以了撒 不看吗 也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