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T400,广达QL6进液不开机

楼主(2012-12-01):
机型:方正T400
板号:DAOQL6
故障现象:用户自述进水,现在开不了机。接可调电源,无待机,且短路灯一闪一闪的——机器有短路。拆机,板子上进液不是很多,但比较分散,目测在CPU座附近和无线网卡插口旁边有较轻微的进液痕迹。测量发现VIN的对地阻值只有38,明显短路,但接入VIN的地方那么多,哪个才是正主呢?
调低可调的电压,祭出“烧鸡大法”,摸了一圈,居然是CPU座里面的PC118击穿,测量周边,发现与其相关的高端管PQ33也已损坏,更换之。再细看CPU电源管理ISL6262A也有进液痕迹,觉得完好的可能性不大,遂一并换之,换了一片全新的ISL6262。
再测VIN的对地阻值已经正常了。加电,待机电流出来了,0.002A。压开机键,不触发,继续查。
考虑到南桥附近也有进液痕迹,优先考虑南桥喽,测量EC已发出DNBSWON#,但6脚16脚没有收到SUSC#SUSB#,(如上图所示)那就更坚定信念了,换桥。
之后,再次加电,可以触发了,但电流上到0.6A左右就没动静了,看电流,应该是CPU还都没起来啊,先用假负载看看,上假负载之后,测量CPUREST和PWRGD都没有出来,难道刚换的桥有问题?觉得可能性不大。对照图纸测了一下,发现南桥没有收到ICH_PWROK,这个信号是由ECPWROK和DELAY_VR_PWRGOOD经U11相与产生的。但实际上,该板上并未使用U11,所以在R198一端测了一下,没有电压,直接追DELAY_VR_PWRGOOD的来源,是由ISL6262A1脚发出的,测量电压只有0.5V,我前面换的是全新的啊,难道是ISL6262和ISL6262A不能互换?
料板上翻啊翻,找到了一粒6262A,换上试试,换掉,触发,DELAY_VR_PWRGOOD是有了,但电流上到0.85A的时候又不走了,而且每次都是第一次加电触发后,电流上到0.85A左右,会掉电到0.017A,再自动触发到0.85A,加不加内存一个样。再用假负载测试,CPUREST和PWRGD、VCCA、时钟全部可以测到了啊,再测EC13脚PLTREST#也有了。
Why?想了想,PC118都被击穿了,那会不会是CPU挂了?在其它机器上找了一块T3000换上测试,触发后电流哗哗的往上走,顺利亮机。这本子,跟挤牙膏似的,一点一点的往外挤,一波三折的,修的真麻烦。

/:)清风陈锋 + 5 俺喜欢这们的文章,收获良多

网友:
虽然麻烦,但是没修一个地方都会有好的发展,更能勾起你的修复欲。。。。修起来心不累。。。。

网友:
就是就是,挺勾引人的,呵呵

网友:
上次修个QL6神机。。不知道多少修的。。换了5个EC才换好。。。空脚掉光了快。。。

网友:
下次维修时要仔细呀,换芯片时判断一定能同通时,再上不然上错了,会烧机器的

网友A:
不是短路了吗?  怎么烧鸡大法不会把后极元件烧了啊   你们烧鸡一般电流多大呀?

网友:
楼主功力很深,处理问题耐心,继续努力+10分

网友B:
就是把坏的元件给烧出来。。。。。你懂的。。。。呵呵。。。

网友:
思路清晰,什么时候才能有这样的水平

网友:
思路清晰 都是高手了

网友:
楼主思路明确 有较强的理论基础

网友:
神功在手,楼主一波三折。

网友C:
看楼主描述如此简单,想必广达上电时序楼主很清楚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楼主描述如此简单,想必广达上电时序楼主很清楚

楼主真是高手!

网友:
修机很有耐心,经验丰富。

网友:
学习了,分析得真好

网友:
楼主思路很清晰,技术应该还可以,也很有耐心。顶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短路了吗?  怎么烧鸡大法不会把后极元件烧了啊   你们烧鸡一般电流多大呀?

越小越好,只要电流产生的发热足够明显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是把坏的元件给烧出来。。。。。你懂的。。。。呵呵。。。

哦哦 原来如此啊  这样也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