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Q45没CPU电压

楼主(2012-12-02):
接了一台惠普CQ45的机器,拆开主板发现烧了很多东西,直接用目测法把烧掉的东西换了,然后测阻值,发现cpu电感阻值偏低,拆掉两个上管,发现不短了,更换上点,电流才0.19,测量发现cpu电压没出来。测量cpu供电芯片周围电容,发现pc228短路 ,以为芯片烧了,拆了再测,发现还是短,把pc228拆了一样,查15pin来源,发现是从cpu座发出的,拿掉cpu,再量,不短了。以为cpu坏了,换了一个还是一样。现在小弟不知道这里本来就是短的还是cpu座短了,望高手解答(没isl6262ACRZ换就先求解再买芯片了)。

网友:
CPU插在座子上量阻值?????
那不是会蜂鸣的吗?应该去了CPU量阻值啊

网友:
是该把CPU去掉,,,CPU内阻很小的

网友:
对去掉cup在量

网友:
装上U量阻值很小的,只要不为0一般就代表正常

网友:
换个6262试试白

网友:
去掉cup在量

网友:
CPU供电相芯片先吹下来量一量 不短的话就是芯片坏了 还短的话就是座子坏了

网友:
不上CPU阻值正常就应该是好的.

网友:
同志那里本来就是短的啊,我修过

网友:
芯片吹下了,不上U量不短路,上U量短路,没阻值。U换过了一样。可能本来就是那样吧,只有订一个芯片回来试下了

网友:
先找个芯片换下吧,这样更简单些。不行的话再去考虑它到底短不短。

网友:
上U本来就阻值小,正常,你先看看芯片条件都有没,别一上来就的换呀

网友:
带着CPU 去量阻值。        服了